网络通讯问题

楼主(2009-04-25):
现场设备中有一升降机,当手动对其操作时(刚开始调试,其他设备不能动,自动还没开始调试),所有IM151-1模块BF指示灯开始闪烁。不对升降机操作时则网络通讯正常,请教这估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第一次接触西门子PLC,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应该是电动机或变频器的干扰信号进入

网友B:
可能是低频干扰引起的。
普通铜网编织的屏蔽电缆并不能屏蔽低频干扰。
只有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屏蔽层(如钢带、钢丝铠装)电缆,并正确接地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推荐型号规格: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欢迎交流!

网友C:
像是干扰。不过西门子的PLC貌似没有这么怕干扰吧!
楼上的说的低频干扰PLC应该不怕。PLC怕的应该是高频的含有高次谐波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