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5):
请问我的FX2N GX 摸拟软件,不能模拟上升沿、下降沿及特殊功能,如何处理

网友A:
模拟软件本身有限制,如不能模拟脉冲等指令效果。在GX Simulator软件的使用手册上对这些限制做了说明。

但是上升沿等普通指令还是可以模拟的。

网友B:
呵呵;基本的指令都可以摸拟的,但上升沿、下降沿这个指令只执行一个扫描周期,输入的变化是看不出来的;

楼主:
M8002等都 不能模拟,是否是设置问题?谢谢

网友B:
呵呵;M8002是运行时第一个扫描周期接通一个周期,你不能强制输入的;

网友C:
楼主可以到三菱的官网上去下载该软件的操作手册,那里面讲的很清楚的。

网友D:
模拟软件是运行在电脑上的,由于扫描时间的关系,脉冲等是无法模拟观察的

网友E:
应该是你的设置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