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新手问题

楼主(2009-04-26):
PLC  FX2N系列的~控制器怎么连接电脑`~详细点~~有图最好谢谢`我新手~

网友A:
一条电脑连2N的数据线,电脑里面装编程软件

网友B:
FX2N系列的PLC与电脑连接在硬件上只需要一根编程(通讯)电缆,商品型号是SC-09.在软件上需要一个三菱编程软件.或其他通讯监控软件.

网友C:
电脑带有COM口直接用SC-09;
没有COM口用USB-SC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