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6):
请问做人机交互界面一般用什么软件???
我是菜鸟    请大家多多指教   谢谢

网友A:
那要看你用什么样的人机界面,不同名牌不同系列的软件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呵呵;都有专用的编程软件,首先要把你用的品牌及型号定下来;

网友C:
如楼上每个厂家都有自己的软件,只有与PLC通讯 的上位软件才有通用的。

网友D:
如果用电脑做,用组态软件,例如WINCC、组态王、MCGS等
如果用触摸屏,就用对应品牌的了

网友E:
如果是三菱FX的PLC,F系列的触摸屏,就用GT Designe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