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6):
大家好:
本人刚接触欧姆龙的PLC,对于其输入点、输出点及内部继电器的标注存在一些疑问。比如像西门子的输入输出都会有 I10.01、Q20.02、M100.01等。但是欧姆龙的直接就是10.01 20.02 100.01,像这样我如何去从梯形图直接的去识别它们啊?请达人帮忙,谢谢。

网友A:
呵呵;OMRON的是不带前面的标识的;根据你的型号查对应的手册;
CPM1A/2A输入从0.00开始,输出从10.00开始;

网友B:
我对数字的记忆不是很好,所以也不喜欢用OMRON的PLC。密密麻麻的数字实在是看着头大。如是不是客户要求,我尽量不用OMRON的。

网友C:
主要是按手册上的规定 ,记是记不住的。

网友A:
呵呵;搞多了就记住了;尤其是小型机,还是比较好记的;

网友D:
每种PLC都有各自的特点的,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熟读编程手册的,不要想当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每种PLC都有各自的特点的,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熟读编程手册的,不要想当然
我现在用一种新接触的PLC, 日系的, 麻烦,    懒,不想熟看手册  赫赫.....

网友F:
楼上的不想看,我上个月搞松下的想看都没有呀。

网友G:
没必要掌握各个公司的plc吧,学习一种,别的需要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