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6):
最好是用时间继电器和接触器实现

网友A:
用两个双定时器就行了。定时时间还能选择。

楼主:
控制电路
你好双定时器我没有用过,能帮我发个控制电路图吗

网友B:
没用过双定时的,那就用两个时间继电器,这个不难的,楼主多动动脑

楼主:
电路
补充说明:一个电机运转十分钟,停机20分钟,然后第二个电机启动运转30分钟后停机。。这样循环运转。

网友C:
不知道你要的是启动后循环还是停止?

楼主:
循环
补充说明:电机1运转10分钟后停止运转,再经过十五分钟后电机2启动运行20分钟停止运转,在经过20分钟后电机1又启动,运转,停机,电机2 启动,运转,停机这样循环运转直到按停止键后才停止运行。

网友C:
看看可以不?
兄弟图太大了,发不上去。帮你画了有什么奖励没啊?

网友C:
NND 可以了。

楼主:
电路
谢了正在学习

网友D:
可以用两个时间继电器,也可能用一个循环时间继电器的,可以从正泰的样本上查找

网友E:
你的电机有多大呀,如果不大,可以用现在的冰箱知音,就可以解决啊,他的原理也和时间控制是一样的,

网友F:
我看悬
引用 网友E:
你的电机有多大呀,如果不大,可以用现在的冰箱知音,就可以解决啊,他的原理也和时间控制是一样的,
但是冰箱知音的准确性太低,不能用于控制

网友G:
用一个PLC很简单的就能实现,别搞那么复杂

网友H(2021-07-19):
回复 网友C:
回复才可以下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