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

楼主(2009-04-26):
我用的是台达变频器m系列,想通过plc程序实现电机多段速转动,请教如何设置变频器参数,谢谢

网友A:
用三个PLC输出点就可以组合成8段速,每段对应的频率可以在变频器上设定好;

网友B:
不需要设置过多参数的,只需要设置每段速对应的频率、加减速时间基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