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

楼主(2009-04-26):
我设好了啊,但是电机不会转,而台达plc显示输出与程序一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呵呵;看一下参数设置;
还要变频器上频率及运行信号是否已经给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看一下参数设置;
还要变频器上频率及运行信号是否已经给定;
还要看一看变频器它选择了那种启动方式

网友C:
看一下控制
是面板控制
还是数字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