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6):
做控制柜的可能有相同的经历。柜面的指示灯,假设有5路,当其中有一路接通的时候,其它的灯,也会闪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如何避免。

网友A:
零线是一根,或者你接地线了

网友B:
肯定是线路问题在做怪!最好能给出电路图来分析!

网友C:
感应电的作用 对地量下感应电压

网友D:
是什么指示灯?如果是钨丝灯泡肯定是线路有误!如果是LED的到是有可能是感应电??

网友E:
应该是感应电``~`

网友F:
用继电器隔离可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继电器隔离可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

并联一个电容也可以

网友H:
感应过来的,最好在按钮灯两端并上一个电容

网友I:
就是感应电,装个电容就可以了

楼主:
要用多大的电容啊。应该是LED.指示灯是AC220V的。高手继续指教。

网友J:
用点好的指示灯啊!

网友K:
装上电容灯就不如没装之前亮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要用多大的电容啊。应该是LED.指示灯是AC220V的。高手继续指教。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感应电我是装的继电器,没用过电容,选电容要选多大的?

网友M:
在220伏上直接并一个电容是怎么个说法,那不直接形成回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