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粘连

楼主(2009-04-26):
请问各位大虾,接触器粘连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电流过大或触点本身质量不过关,或者说此触点电流规格不够大,或者说输出的负载有瞬间短路的现象出现.

网友B:
当接触器线圈两端的电压不微,就象直流24V的负极接触的不是很好,接触器没吸到位,接触不是很彻底,也会把触点粘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流过大或触点本身质量不过关,或者说此触点电流规格不够大,或者说输出的负载有瞬间短路的现象出现.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

网友D:
1.运动部分卡死
2.铁芯极面有油垢粘着.
3.剩磁严重
4.反作用弹簧失效或丢失
5.主触头熔焊

网友E:
基本上就是电流过大,超过接触器规格,或是接触器本身质量不好

网友F:
反正就是没有按要求选择合理的接触器。或者是接触器质量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D:
1.运动部分卡死
2.铁芯极面有油垢粘着.
3.剩磁严重
4.反作用弹簧失效或丢失
5.主触头熔焊
以上情况都遇到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基本上就是电流过大,超过接触器规格,或是接触器本身质量不好

支持

楼主:
在这里,我给大家提供一个重要的信息,当我换了另一个同规格的接触器后,反应就正常了!这可以说是接触器质量本身问题吗?

网友I:
1.运动部分卡死
2.铁芯极面有油垢粘着.
3.剩磁严重
4.反作用弹簧失效或丢失
5.主触头熔焊
我觉得没有别的了

网友J:
可以用工具把触点蹭的粗糙些

网友K:
长时间使用电流过大

网友L:
触点不干净,氧化严重

网友M:
电机频繁启动是电流过大的一个原因,频繁启动容易使主触头熔焊

网友N:
电流太大使触点熔化

网友E:
更换了就没问题了,也不一定就说明是质量问题,也可能是使用寿命到了

网友O:
最主要是启动频繁引起的,要注意很容易烧电机哦

网友P:
铁心问题也有 的

网友Q(2009-05-30):
接触器选型不对,或者负载电流过大,再者就是使用环境,如果使用现场灰尘过大,容易造成触点接触不良,造成粘连。

网友R:
电流大接触不良

网友S:
电流过大或触点本身质量不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