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6):
最近我这制动单元坏了几个,完全烧毁的也就换新了,现有一台ABB的,型号是:NBRA-657C的,故障现象是:电机在发电状态时,使得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都要接近800V了,制动单元也不工作!(变频器的过压保护那项参数已经屏蔽,因为使用制动单元所以这项需屏蔽)。
首先我想请教:这个问题该怎么下手?其次:希望有这方面资料的大师们能帮助小弟一下!谢谢

网友A:
联系我QQ:85950514
0755-83416746-812

网友B:
下面的链接有艾默生的制动单元与电阻选型,可以借鉴以下。
http://www.emersonnetwork.com.cn/cn/resources/products/1223916220230.pdf

网友C:
检查制动单元的接线
强制触发测量IGBT

网友D:
一般制动单元是由电压检测部分和IGBT驱动两部分组成控制电路,当母线电压达到设定值后IGBT打开将制动电阻接入.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E(2010-08-26):
制动单元

西凯士 制动单元供应

杨先生
13692258412
Q:376310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