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

楼主(2009-04-26):
有哪个高手知道,S7-200 CPU226 CN的PLC和电脑连接,但是一直连接不上,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带CN型的软件必须V4 SP3以上版本且设成中文的才能通讯;
电缆与不带CN的用的是一样的;

网友B:
如果是原装的电缆,应该没有问题
注意一下2楼说的软件版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