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6):
我有一台三菱FX2N系列PLC,三菱F930GOT触摸屏一台
现在我想计算机通过串口和PLC编程口相连,已经实现,但是我想触摸屏也和PLC连接起来,但是我只有触摸屏RS422线,且另一端也是编程口。
但是PLC编程口只有一个,怎样实现计算机、PLC和触摸屏的连接啊?
希望知晓的朋友说说,有这方面的电缆没有,型号是多少?

网友A:
计算机与PLC联接用BD口,用一个FX2N的RS232BD模块,计算机的通讯程序也要改一下。

网友B:
三菱编程电缆
AC30R4-25P

网友B:
请问楼主如何上传图片啊?

网友C:
三菱触摸屏是有透明功能的, 也就是说你只要用触摸屏的编程线连上电脑,再把触摸屏和PLC连上,这样就可以通过触摸屏的编程线.直接控制PLC,并且不需要什么设置。

网友D:
现在三菱的触摸屏和三菱的PLC都是有透明功能的
电脑通过触摸屏的编程电缆连接触摸屏,触摸屏再连接PLC,那在电脑中就可以对触摸屏和PLC进行编程、调试,不需要再单独连接PLC了

网友E:
你用PLC232口和人机连,这种通讯线,供应商会给你配。
再用一个422-BD装在PLC上,用编程电缆和PC连就可以了。

网友F:
这个真没接触过。

网友G:
呵呵;想方便点直接用透明功能传输就行了;
只要PLC与F930通讯上,通讯F930与电脑连接可以对PLC操作;

非要直接对PLC操作的话在PLC上加个FX2N-422BD通讯板就行了;

网友H:
透明功能真的是很好用的
如果用的是Q的PLC,还可以用QBUSS总线与触摸屏连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答案,特别是4楼的朋友,讲得很详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