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7):
请各位高手发表一篇关于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的梯形图

网友A:
那要看你有什么要求,如果只是让它转起来一条指令就可以了,是毕业设计吧。

网友B:
参考三菱FX编程手册中定位指令部分,那个控制伺服的程序例子
用那个控制步进是一样的

网友C:
又是做作业的吧?

网友D:
这里有原理有说明有方案也有PLC梯形图还有电机转动的动画片段: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plc-control&id=67313

网友E:
用定位指令或是发脉冲指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