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7):
想找一种自己会闪烁的24V指示灯,不知道哪位大侠用过呀?可否指点一二?先谢谢了

网友A:
这种灯有卖的,你去市场找。

网友B:
看到过,电压是多少就不知道了,不过就算电压不对也可以加一级转换,自己没用过

网友C:
有现成卖的,只要接通就可以闪烁的
即使没有闪烁的,也可以用PLC做到,三菱的就可以用时钟继电器M8013等串联后得到

网友D:
呵呵;有现成的;电路内部已经做好了,接上24V电源就会闪烁;

网友E:
^_^蜂鸣器就可以,一闪一闪的还带响的,什么等级电压的都有,楼主可以试试^_^

网友F:
市场上多的很啊!各种电压等级的都有的

网友G:
有现成的可买,如多色警示灯它有芯片控制闪烁和报警声音。可以查选型手册得到自己合适的产品。

网友H:
有卖的,叫多层信号灯,就是机床用的那种

网友I:
我用过一种是3V电压的,接通电就一闪一闪,好象是双簧片的.

网友J:
我上次遇到一个,接触不良自己闪了几下就不亮了.

楼主:
用过的大哥能不能给指个牌子或者型号呀?
我们这里买东西不容易呀,还得上网搜到再联系。

网友K:
声光报警装置,接通24V电源就 闪烁和报警,那个哪都有卖的。

网友L:
找个汽车转向灯不就得了

楼主:
体积不能太大呀,大了盒子里面就装不进去了

网友M:
有这样的按钮,市场上随处可见

网友N:
这种信号灯很多的
你只要到电子市场去看就会看到的
至于24V还是220V都有的

楼主:
楼上的还是有经验呀,看来还得自己跑市场了。
采购的不懂呀

网友O:
schneider-法,  siemens-德, eao-瑞, tianyi-国产 以及日本几个品牌~~~~~ 都有楼主要的产品.
这种产品, 如果考虑使用合算. 就选国产吧--从小处开始支持国产.  很多的,还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