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高手

楼主(2009-04-27):
那位老兄会 永宏FBS PLC与台达VFD-S变频器通讯?具体要求;正反转 频率0-80可调节 可读取输出频率 电机电流 。我试了一个星期变频器一点反应都没有。那位老兄会的分享一下 谢谢

网友A:
呵呵;对应的变频器通讯协议要先搞明白;

网友B:
你變頻器需要使用Modbus協議,并設定相關參數。

永宏PLC上需要使用FUN150(Modbus)通訊指令。

网友C:
用MODBUS通讯(编程比较麻烦)或用开关量控制运行和段速,也能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对应的变频器通讯协议要先搞明白;
[3A 30 31 30 36 32 30 30 30 30 30 32 30 42 39 0D 0A 反转 通讯协议没问题 3A 30 31 30 36 32 30 30 30 30 30 31 30 43 39 0D 0A 正传  3A 30 31 30 36 32 30 30 31 30 30 33 32 41 36 0D 0A   写 50HZ 到变频器  用串口测试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