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在哪里?

楼主(2009-04-27):
那位老兄会 永宏FBS PLC与台达VFD-S变频器通讯?具体要求;正反转 频率0-80可调节 可读取输出频率 电机电流 。我试了一个星期变频器一点反应都没有。那位老兄会的分享一下 谢谢

网友A:
变频器没反映是什么意思!~通讯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没反映是什么意思!~通讯不上?
        不会用啊  帮帮我吧

网友B(2009-06-24):
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好吗?或和我联系138525720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好吗?或和我联系13852572030
    谢谢 变频器通讯现在搞定没问题了  请教一个伺服定位问题  ?有两个伺服A-B,   A伺服速度通过电位器调节速度快慢  B伺服要求和A伺服同步运行 比如A伺服以每分钟500R运行  B 伺服设定200R(要求随时可以更改) 当A伺服以800R运行 B伺服也应按比例加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好吗?或和我联系13852572030
   联系 pihailin@126.com

网友C:
可用模拟量控制,有接受模拟电压的输入端子

网友D:
为什么不用脉冲呀。。。这样不是就很好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