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7):
各位大虾好:
   小弟新手。最近搞了一台FX1N-14MR的PLC学习,可他只有一个通信口,和触摸屏通信后怎么样监控里面的数据,需要加什么模块吗?
   请指教!

网友A:
还要同时与电脑连的话加一个FX1N-422BD通讯板;

楼主:
谢谢ZCMY,那通信线应该怎么做?

网友B:
什么触摸屏?
如果不都是三菱的,直接用触摸屏监控也可以啊

楼主:
斯美特的屏

网友B:
在触摸屏中做一些数值显示,地址对应你要监控的PLC内的地址
那这些数值就可以在触摸屏中显示了

看下你的屏和三菱的是怎么连接的,可不可以通过编程口连接,这些在屏的手册中可以找下

网友C:
触摸屏直接和PLC连,线卖屏的供应商会帮你提供。
电脑监控PLC,楼上说的,加一个422BD装在PLC上就可以。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

网友A:
加一个422BD的板,接口与PLC自带的是一样的,用的电缆也是一样的;

网友D:
加装422或232都可以

网友E:
还是加一个422DB板好一些,用PLC的编程电缆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