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7):
准备做一套设备工站调试工装,由触摸屏和PLC组成,控制工站上气缸的动作,如:按开始键后,1号气缸动作,传感器到位发信后延时2秒,2号3号气缸同时动作,2号气缸到位后,1号气缸返回等。我想这些动作流程由不懂编程的人员通过触摸屏设定完成,无需修改PLC程序
 求助各位,PLC有什么好的编程思路。

网友A:
呵呵;只能是在PLC内编好程序后,在触摸屏上选不同的动作;

网友B:
这个很好做,你在PLC里编写好程序,触摸屏上设定功能和数据。

楼主:
谢谢!!
由于气缸的动作不确定,不可能每一组动作流程都编一段,这样组合太多了,想用SFC,但是每一阶段的动作排列太多,不好编

网友A:
呵呵;触摸屏上只能设定动作的时间及哪套动作;具体还是要PLC的程序来完成;
除非你用带编程功能的触摸屏在屏上对PLC编程,但这与电脑编是一样的;

网友C:
你的气缸用带磁环的,外面用磁开关,靠改变磁开关的位置来改变动作

楼主:
气缸是用带磁环的,但仅靠磁开光控制是不够的,还要别的条件,如时间等。以前看过一套英国设备(真空烤箱)动作流程是在显示器上象堆积木一样编的,无需专门编程知识,但是看不到里面程序

网友D:
很好弄呀,哈哈,可以加我QQ 879050937 讨论

网友E(2013-12-15):
这个简单,在plc里编好程序,分为手动和自动两种,通过触摸屏来选择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