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7):
我用两个226进行PPI通信,一个做主站,一个做从站,主站用NETR和NERW读写从站的实时时钟,并且分别把对方实时时钟的“秒”信息以BCD格式传送到自身开关量输出字节QB0显示。PPI通信:主站用1口,从站用0口,主站0口用电脑监控
可是苦于没有网络(总线)连接器,自己做了一个,就是找了两个D型9针口,刚开始是A接A,B接B,实验不行,然后又把+5V和地分别连起来,还是不行,最后没辙把9针全一一对应连起来,还是不行,现在小弟发帖求助各位大侠,到底怎么接才能通信成功呢?
十万火急!!!
山东科技大学

网友A:
呵呵呵,能读到PLC的输入输出点吗?

网友A:
读写输入输出点是很简单的,读实时时钟没有玩过,可以把你的程序发给我学习一下不?

楼主:
我已经做成功了,硬件上没问题,就是D型9针口A接A,B接B
问题在于要在STEP 7 MicroWIN SP3软件里的系统块———通信端口里设置从机的地址为3,这样就可以了
山东科技大学

网友B:
我用的电缆由于是实验,两个PLC之间的连接就是两根直径0.5mm的细电线,3--3,8--8
当然长度不能太长,通讯地址自然要不同。

网友C(2011-03-26):
我做过两百通讯
两个站通信的地址必须不同,用读写向导,读另外一个站的地址必须不同,比如读写的站为2号,读写向导定义读到的站号为3或者是4站,就OK了,还要用SM0。0调用读写子程序,接线,口对口就是3和8相对。OK保证成功,你要读多少个站就多少个,但最多读32个

楼主:
感谢
嗯,谢谢你的回答,这个是我两年前做实验时做的东西。第一次用PLC不熟练,以后慢慢上手之后就熟练了。还是感谢你的回答!
山东科技大学

网友C(2011-09-04):
PPI通信回答
S7-200同位通信系统,PPI通信很容易的,接线3-3,8-8;需要组态NEXT命令,站号不能读写同站号,必须3读2站,2写3站,OK,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刷新站号的问题,刷新站号越低通信能力越快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