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7):
首先声明,我不是菜鸟,我是个对工控一窍不懂的人。我的专业是水处理,通常只在人家把设备调试好送上电后去控制工艺。但现在的工地上由于没有电工,我开了一台变频风机之后,没人指导,关闭风扇和风机后,就切断电源,结果变频器控制盘上显示“无法接受信息”,还有火花,然后才完全关闭。我对着变频器手册上找了一通,也没能找出相对应的描述,后来在百度知道上提问,一个老师指点说可能导致“内部的逆变器等元件被击穿”,我想问的是,如果真的这样,修理起来难度如何?花费多少?还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如果你自己能换件的话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B:
自己不懂的话,叫专业的人来修

网友C:
多大功率的变频器啊,什么牌子的.
现在重新启动可以运行吗.

网友D:
变频器控制盘上显示“无法接受信息”

你这个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说明白点。这个是不是对应变频器说明书的解释呀??

网友E:
反电势造成制动单元损坏(制动单元失效后还可能损坏输出模块)。也许变频器控制盘上显示“无法接受信息”不一定是损坏了什么,也可能变频器是由通讯控制的,切断电源后就“无法接受信息”了。如果是这样重新上电后就一切正常了(但愿如此)但是也要吸取教训,不懂不能乱动。

楼主:
是ABB的。我不懂电,我也不想动,但身边没别人了,又不能不关,一时着急。明天去工地重启一下试试。
感谢大家的帮忙!

楼主:
现在开始学电学工控!再也不能犯这种错误!

网友F:
关机时要点变频器上面的STOP按键的

网友G:
信息不足

网友H:
你说的不够清楚,是外部控制还是面板控制,另外你是怎么关闭的,如果你是按停止按钮或stop键,一般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已经通过控制盘将风机关掉了,但是变频器开着,控制盘的灯亮着,这时我把电源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