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7):
我现在大四,老师要我们做基于plc、pt的高压除尘器除尘器,要求设计中要实现过压,欠压,过氧的保护,头疼啊。。有哪位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你要知道准备用什么来检测 过压,欠压,过氧
可以找到这样的传感器,再把传感器的信号接入PLC

网友B:
不明白什么是过氧啊?
有过电压继电器,欠电压继电器.
可以到正泰网站找型号:www.chint.net

网友C:
用传感器来实现,把信号通过模块,传给PLC。

网友D:
转换成对应的模拟量,输入到PLC的模拟输入接口,与对应的数值进行比较就行了;

网友E:
是呀,你首先要知道,过压、欠压、过氧是怎么检查的,然后转换成模拟量进入PLC就可以了^_^在进行限位控制输出报警。

网友F:
你只要将那些信号输入PLC中才能控制呀

网友G:
要实现过压,欠压,过氧的保护,先要选择合适的传感器来把这些数据变成开关量作为输入信号,再对这些信号进行逻辑运算(编程)得到结果(输出)。当然先要对高压除尘器除尘器整体有充分的了解才能编出实用漂亮的程序。

网友H:
过压、欠压用压力传感器,过氧用氧分析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