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屏下载到电脑

楼主(2009-04-27):
从人屏下载到电脑,一直链不上线,怎么回事啊,线都是OK的,详见附件图片。谢谢

网友A:
GP2500上是否显示传输状态?

网友B:
通讯接口和频率对吗

网友C:
串口还是USB转接的?

网友A:
GP2500上显示传输状态,说明已经连上了;
如果没有,可能就是电缆的原因;

网友D:
这个屏多少年没用TOOL口传过程序了?

网友A:
呵呵;
2500可以用TOOLS口,也可以用LAN端口;
或用CF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