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7):
焊机是手摇铁芯的,焊接电流无法控制?(型号是上海的ZXE1-500/400)谢谢各位师傅啦!

网友A:
铁芯会活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焊机是手摇铁芯的,焊接电流无法控制?(型号是上海的ZXE1-500/400)谢谢各位师傅啦!
怎么无法控制,是摇不动还是摇了没变化。

网友C:
能不能把故障说的在清楚一点?

网友D:
故障不清楚不知说什么

网友E:
是不是摇的铁芯的地方断线了

网友C:
应该是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F:
不是摇把打滑,就是镙杆滑牙

楼主:
铁芯调到最底部,直流的电流能达到100A(用钳形电流表测量),交流的电流能达到60A。而且焊机工作时电流不断变化!

楼主:
看见留言,谢谢!
引用 网友F:
不是摇把打滑,就是镙杆滑牙
不是这种情况,铁芯也动但是用手柄调节时,焊接电流无变化!一直都是100安左右。

楼主:
看见留言,谢谢!
引用 网友F:
不是摇把打滑,就是镙杆滑牙
不是这种情况,手柄调节时铁芯也动,但是焊接电流无变化(交流是60安左右,直流是100安左右)

网友A:
看看是不二次线圈绝缘层坏了。

楼主:
gegege谢谢
绝缘层如果坏了,现在市场上好配吗?焊机有点老。如果又卖的请联系051683862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