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看懂这张图?

楼主(2009-04-27):
各位达人,点击我上传的图片,就可以放大的,谢谢啊~~~!不是电瓶车啦,是电机车~!

电机车上的电气图,用的IGBT斩波调速,通过改变牵引电机端电压的方法来改变电机转速,从而实现机车调速。  有斩波主体箱,平波电抗箱,还接了两个牵引电机。

嗯~~!我的分析基本原理是这样:
1、受电弓直接引出直流电,经过电感和速流滤波的作用最终得到稳定而平滑的的直流电压,作为斩波调速的输入电路。
2、调速电位器调电阻然后使电压变化控制栅极电压,使晶闸管导通和关断,而晶闸管的导通和关断的ton和toff决定了占空比大小,占空比的大小决定了牵引电机端电压的大小,电压大,转速快;电压小,转速小,就是这样来现实机车的调速。

哪位高人帮我指点一下~!我的分析是不是存在很多问题?

网友A:
什么车上的

网友B:
电动车上的。

网友C:
不清楚啊 ,看不了

网友D:
楼主的头像是个美女,这个我看清楚了!
可是这张美图我实在是看不懂,因为有些字太小了呵呵

网友E:
图片不是很清楚,但应该是电动车的,因为有大灯有喇叭,还有整流电路。

网友F:
我看也是电瓶车,有些地方叫狗崽车。

楼主:
我更新了一下,谢谢~!

网友G:
基本能看懂,好象是一个两档调速双动驱机车的电路

网友G:
但我没看懂你要问的什么问题

网友H:
我也是做电气的,但我也看不懂,但我可以看美女,年纪轻轻就是设计师了,了不起!

楼主:
哈哈,谢谢楼上的夸奖,但我不是设计师,哈哈~~~可我的目标是设计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但我没看懂你要问的什么问题

嗯~~!我的分析基本原理是这样:
1、受电弓直接引出直流电,经过电感和速流滤波的作用最终得到稳定而平滑的的直流电压,作为斩波调速的输入电路。
2、调速电位器调电阻然后使电压变化控制栅极电压,使晶闸管导通和关断,而晶闸管的导通和关断的ton和toff决定了占空比大小,占空比的大小决定了牵引电机端电压的大小,电压大,转速快;电压小,转速小,就是这样来现实机车的调速。
当然,这是我的分析,但我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请你指点一下呢~!

网友I:
“用的IGBT斩波调速”
不可能用的IGBT斩波调速,IGBT太贵了,用SCR或GTR还差不多

楼主:
呵呵,可我们就用的IGBT啊~!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嘛~~!

网友J:
正确,就是控制占空比。

楼主:
谁能告诉我,如果我突然断电,会对IGBT产生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