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7):
要求 松下 FP1 C24 型 PLC
实现密码设置   密码设置成功后  输入正确密码 才可以打开锁

输入要求
X1 数字1
X2 数字2
X3 数字3
X4 数字4
X5 数字5

X6输入密码
X7确认密码
X8重置密码

需要用到哪些指令?

Y1 锁   开=0 关=1

网友A:
这些都是用最基本的开关量指令就可实现的,如用拨动开关接到输入点上(位数越多密码越复杂但用的输入点越多)在PLC里用二进制读出输入数据与预先设定的数据比较,如果相同就接通Y1,否则就计数器加一,当计数器大于三次后就锁死不允许反复试验摸出密码。
其实这种原始的做法不费吹灰之力就可破掉密码,所以楼主也不要白费心机了。否则后悔莫及。

网友B:
呵呵;这样也太容易解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