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7):
各位大虾:
        那位知道如何强制西门子PLC-S7/300程序中的输入输出信号?也就是软强制!

网友A:
在软件上有个锁头的标志,锁上就是强制的

楼主:
谢谢你的提示,明天联机试试看!

网友B:
在西门子的S7-300中使用的是STEP7系列软件,进行强制的时候应建立一个变量表,列出需强制的输入/输出点,然后进行强制。
前面的回复是理解错误,纯属扯淡。

网友C:
菜单上选:plc->显示强制变量
在打开的窗口中输入要强制的变量,及强制的状态
再选菜单:变量-->强制变量
就成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软件上有个锁头的标志,锁上就是强制的

这个说的是200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