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7):
新人求助。我这开关原来只是开关灯用的,我现在想用插座和开关,就买了一个五孔一开的插座,。我装好以后,开关一开插座就不管使,把开关关闭插座就管使。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如果原来就一个开关,那么里面是没有零线的

网友B:
有没有零线还有就是相线过了开关

网友C:
你可以把灯泡和插座并联起来用啊!

网友D:
你打开开头相当于把插座短接了!当然不好使了……

当你把开头断开你的插座的用电设备和电灯是串连在一起用了……

网友E:
只要不是路边摊的货就会有一张接线图好好瞧瞧吧

网友F:
楼主还是叫大家通过QQ视频教你吧,和你说是说不明白的了!

网友G:
很简单的东西,只要并连就可以了

网友H:
你肯定是串联的,并联就好了。

网友I:
把灯泡去掉,2根线短接,然后把开关取下,2根线可以接插座,不过没有接地线,不太安全。

网友J:
^_^超级简单的问题,就是把开关和插座串联了^_^,开关是没有零线的,需要在接一个零线。

网友K:
你打开开关,相当于把插座短接了!当然不好使(没有零线).

当你把开关断开,你的插座一孔接开关上端火线,另一端通过用电设备(电灯)与零线接在一起了,所以此时插座才有电.
当然,你把电灯取下来,随便怎么按开关插座也没电,不信你可以试?!

网友L:
你买错了,这个开关是管插座的

网友M:
可能是你火线过开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