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7):
请教一个问题,我用的是西门子420的变频器,外接1个电位计控制电机转动频率,电位计电阻为2K欧姆,当我接在变频器的1,3, 2(4)上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当我转动电位计时候频率在 0-50HZ变化,以前我用过,就是我的电位计能转动到电阻一定位置,变频器频率相应变化。但是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当我转动电位计时候,频率不会保持。例如我转到最大变频器是50HZ,但只要我稍微转小一点,频率会自动降到0HZ,不会出现相应频率,电位计接线我已经检查是正确的,我想请教,出现这中问题会是什么原因。是变频器设置问题还是电位器问题

楼主:
难道就没人指点指点吗?

网友A:
应该是电位器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B:
电位器的电阻两端是1和3,中间是2.如果顺序接反就越往大调反而越小,如果顺序接错就根本调不起来了.再对照说明书仔细核对一遍.还有要按照说明书上的要求配电位器,不要总以为自己是正确的(一般是10K的).

网友C:
我记得是4.7K的电位器,你的电位阻值不对。

楼主:
谢谢我觉得也是,因为一动频率就下去,肯定电阻值小了,我觉得。我换个大点的试试。

网友D:
换个4.7K的电位器,电位器有三个脚,从左边起 1 2 3脚,  电位器的1脚接420的1号端子,电位器的2脚接420的3号端子,电位器的3脚接420的 2,4号端子,接玩线,给420恢复出厂设置,再快速调试,再设置你所需要的功能

网友E:
转动电位器时量一下对应的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F:
^_^实际上就是对应的0~10V的输入,看看电压是不是有变化呀。

网友G:
电阻太小了,换个5K的吧,

网友H:
应该是电阻值太小了,要用4.7KΩ的

网友I:
电位器内部接触不良造成,更换一个

网友J:
楼主你不菜,就算你菜,也不要紧呀,有这么多位大虾在帮你,你就换个10K的电位器吧!

网友K:
应该是电位器坏了,滑动臂接触有问题。

网友L:
参数设置问题,恢复出厂参数,重新设置,另外指出2千欧的电位器偏小,选用4.7千欧的合适。

网友M(2009-05-31):
什么型号电位器,线绕式的嘛,一般为电位器缘故(接触不好),换一个试试,最好用10K的电位器。

网友N:
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变频器的参数设的不对,电阻应该没问题。要设置0-10v的模拟1输入,

网友O:
引用 网友M:
什么型号电位器,线绕式的嘛,一般为电位器缘故(接触不好),换一个试试,最好用10K的电位器。
我也觉得是绕线式的电位器,接触不好的面大。电位器的阻值应该按说明书选,记得多数都是10K,但1K的应该也没问题(前提是AI端子设的电压输入)。

网友P:
线接错了或者是坏了,换换就可以了啊

网友Q:
接错线了吧

网友R:
变频器的电源端口电流有限制,超出就认为短路过载,电压被限制.查手册找到这个电流值换个适当阻值的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