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7):
最近在学习GT触摸屏画面设计,遇到一个问题,在设置了两层画面后,想在画面切换到另一个画面的时候需要输入密码,但是看GT设计手册,总看不懂,试了几次也不行,有知道的帮忙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A:
手册中写的清楚啊,这里可能一两句话说不清的
用安全登级功能,
编程软件中“系统环境”设置安全登级密码,
要保护的画面属性中设置安全等级
这样只有输入密码才能进入画面

楼主:
终于试出来了,是比较麻烦一下,谢谢~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不是F930的屏,如果是,那要认真的看手册了,因为要想输入密码后直接进画面,还要在PLC 里写程序的。

网友C:
在主画面做一个键,键值:FF68;
点这个键就会有密码输入框,正确的话再点进入下一页就可以了;

网友A:
以前F900的有不少人没有做“键值:FF68”,造成有密码但又不能输入,操作不了
也进入不了系统菜单

现在的GT11的试过,不需要做这个键了

网友C:
呵呵;F900的不仔细阅读说明的话很难用这个密码的功能;

网友D:
每个画面的属性里有设置等级的,设置不同的等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