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9-04-27):
请各位大虾帮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我这里有一台机床用电机,三相AC380V输入,上电之后三相的保险每次上电都有熔断的,我测了一下电机没有问题,线路方面也没有问题,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A:
机械方面的原因查一下

网友B:
电机功率多大?熔丝容量多大啊?我以前也碰到过是熔丝容量和电机不匹配烧熔丝,换个大一点的就好了(如果电机和机械负载没问题的话)

网友C:
如果都没问题那就是配小了

网友D:
问题绝对在于熔丝和熔丝后的电路(包括电机),
也可能是负载太大或电机机械故障

楼主:
电机是1.5KW我用的5A的保险

网友B:
5A够用,如果电机和线路没问题那就是机械部分有卡死的地方

网友E:
检查机械

网友F:
1.5千瓦、5A应该够用,估计是机械的问题,可能什么地方一开始运行的时候没有润滑好。

网友G:
看一下保险座是不是对地击穿短路了

网友H:
如果不是负载过重(包括负载卡滞),那多半是接触问题.
最好用表钳一下启动电流,可以帮助分析.

网友I:
电机负载是什么?是液压泵,还是机械部件?

网友J:
空载试一下有没有问题。测电流是多少
保险小了
因为启动的那一下电流是正常运行4-7倍(额定)

网友K:
电机启动时电流要大一些的,一般要用热继电器来保护的

网友L:
1:熔断器电流负载可以满足1.5KW需求;
2:首先检查电气(因为好查嘛O(∩_∩)O哈哈~),接线端子是否松动,接触是否良好,断电情况下测量三项电阻(拆卸电机负载测量),没问题转下一行:
3:电机过载,导致电流过大,电机运行时检查其负载电流多少,超过4A就有问题;
4:拆卸负载,空转电机,再次测量空载电流,如电流不变,说明电机问题,那就修电机,转子定子是不是出现故障;
5:如果空载电流在3A左右,那说明负载端有问题,继续检查负载端;
6:如确认负载端没问题,那说明电机功率选小了,换3KW的试试也未尝不可

网友M:
引用 网友L:
1:熔断器电流负载可以满足1.5KW需求;
2:首先检查电气(因为好查嘛O(∩_∩)O哈哈~),接线端子是否松动,接触是否良好,断电情况下测量三项电阻(拆卸电机负载测量),没问题转下一行:
3:电机过载,导致电流过大,电机运行时检查其负载电流多少,超过4A就有问题;
4:拆卸负载,空转电机,再次测量空载电流,如电流不变,说明电机问题,那就修电机,转子定子是不是出现故障;
5:如果空载电流在3A左右,那说明负载端有问题,继续检查负载端;
6:如确认负载端没问题,那说明电机功率选小了,换3KW的试试也未尝不可
介绍的非常详细,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现象,是安装电路时熔断器选小了。

网友N:
15楼说得很详细也很正确,楼主就按他的方法去查吧,一定能找到原因的!

网友O(2019-02-02):
这又是啥时候的内容不知道。电机类等感性负载。有电流冲击现象。电焊机,点焊机等。不建议使用熔丝。即使使用。也应在?大于额定电流的三倍以上,

网友P:
引用 网友B:
电机功率多大?熔丝容量多大啊?我以前也碰到过是熔丝容量和电机不匹配烧熔丝,换个大一点的就好了(如果电机和机械负载没问题的话)
熔丝选的小,可能会瞬间断。

网友Q:
熔丝选小了,对于电动机熔丝的额定电流应选用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5—2.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