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8):
请了一个高手把家里的电改动了一下,然后听高手指点,我在自家院子里打了一个20米的井,在井里下了20米的金属的自来水管(不再用来抽水)。然后地线接到了这跟管子上。是用电焊焊上的。
请问诸位好心人,这样做都需要注意哪些安全问题?
在请教一个问题
这样做电压稳定吗?????
好人必有好报。

网友A:
地线,用不着打那么深的井,只是起到保护作用。
不知道你的想法是不是用地线当作零线用,再用一跟火线组成22V的电压。

网友B:
如果当零线用,现在的很多漏电保护器会跳闸的,如果要是老式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C:
是不是不过电表

网友D:
为自己也为邻居,不要这样做.一线一地以前在农村有线广播推广过,但用在家用电表上有安全隐患的.一旦井里管子或接头锈烂造成的人生事故或设备事故是偷来的这点电费补不回来的.如果保险公司知道是偷电被电死的连保险费都拿不到.不要因小失大!

网友E:
这是要偷电啊!

网友F:
新型的电子式电表的话你这样做也不行的,如果是作为地线,那是绝对可以的

网友G:
做地线可以,深度超过2M就可以了,当然不能做零线.

网友H:
用做地线可以,做零线不但偷不到电,而且很危险

网友I:
地线3m深左右就可以了,这么深一定没问题的

网友J:
不可以。这样可能烧毁你的家用电器。低的时候只有100多伏,高的时候有300多。15年前弄过

网友K:
用做地线可以,做零线不但偷不到电,而且很危险!偷不到电!

网友K:
用做地线可以,做零线不但偷不到电,而且很危险!偷不到电!
偷不到电!

网友L:
不用那么深的,只要阻值够能起到保护作用就可以了

网友M:
呵呵,你以为电表不用零线,就不走吗 ?

网友N:
没有必要这样做 挖个坑子  把金属导体 钢筋之类的深埋就可以了!

网友O:
窃电可耻啊

网友P:
关键看你如何用,工作零线这样用,安全隐患太大了,前提是接线正确,负荷小的话可以工作,如果窃电就违法了。

网友Q:
你这是当零线用。要注意不要断线。不过现在的电子表这种方法不行。现在的电子表异常灯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