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8):
求三菱FX-GM中文编程软件,或中文的软件手册

网友A:
现在只有FX2N的定位模块的软件
FX的没有呢,那老的比较大的见过没用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只有FX2N的定位模块的软件
FX的没有呢,那老的比较大的见过没用过
好像没有中文版的

网友A:
现在的FX2N-20/10GM的有个中文额  硬件/编程手册,但和实际的软件使用有较大区别
还是通过英文软件中的帮助和软件对应用比较好

网友C:
吹件用E文版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