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选型问题!

楼主(2009-04-28):
大家好,我有问题想求助一下.我现在想选一个变压器,要求是:三相输入(208V)变三相输出(380V),容量是5KVA.请问有好一点的变压器生产厂家吗?在选购时还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吗?谢谢!

网友A:
三相220V变380V的吗?频率是50还是60啊?
输入208V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B:
如果没有可以定制

网友C:
三相输入208V ,是什么设备上的,应该是220吧

楼主:
三相208V是美国的电压,60Hz。我们做的设备要拿到美国去用,但是有两个电机选的是380V的电压,所以要用一个变压器来才能实现,希望大家给点意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