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品牌确认

楼主(2009-04-28):
请看附件,请问有谁认识这个热电阻是什么牌子的,哪里能买到。我们是设备跟来的,设备是意大利的。

楼主:
附加图片

网友A:
你不一定要买进口的,这种样式国产的市场上有卖。

网友B:
国产很多的,看看具体型号买一个就是了

网友C:
先根据型号上网搜一下

网友D:
如果坏了,换一个相应温度范围的标准热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不紧紧是找个温度范围一样的就行了,我还要算热电阻的电子偏差值写到电脑里做温度补偿。老外在时教过怎么算补偿的,但是我忘了。不知道怎么算,有没有那位大哥会算的。请指教!

网友E:
热电阻不一定非要选择同一品牌的

请给出具体使用温度范围、感温棒长度直径、螺牙安装尺寸、保护管材质
我公司提供台湾热电阻。
联系人:彭家超 13823179513

网友F:
测量好尺寸,确定好分度号,国内厂家有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