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8):
自己做的一个电路,功能是采集传感器的0-5V电压信号,送到A/D转换器,然后经过51单片机,在单片机内,主要任务是比较温度值,如果温度在60 70 80  90 100 分别输出一个数字量给D/A转换,我用的是DAC8032,输出电流信号,经过一个运放转为电压信号0-5V控制流量阀的开度。不知道这个图实际能实现吗?在线等高手,寻找一个单片机的师傅!

楼主:
此图能实现下面的功能吗?
自己做的一个电路,功能是采集传感器的0-5V电压信号,送到A/D转换器,然后经过51单片机,在单片机内,主要任务是比较温度值,如果温度在60 70 80  90 100 分别输出一个数字量给D/A转换,我用的是DAC8032,输出电流信号,经过一个运放转为电压信号0-5V控制流量阀的开度。不知道这个图实际能实现吗?在线等高手,寻找一个单片机的师傅!

网友A:
图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