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8):
如题:我们用的是英威腾的变频器,采用莫迪康MODBUS RTU串行通讯方式,逻辑名称为INVT
通讯端口:COM1 (波特率19200BPS,8位数据位,偶校验,1位停止位。)
通讯设备地址:1

新建可读写的IO整数变量,通讯寄存地址我们按照说明书设为4097(通讯控制命令),但只能读出变频器的状态,却怎么也写不进去。
请这方面的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是寄存器地址写错了么

网友A:
能读出来就说明通讯没问题了,写不进应该是设置不对,或者有些是不支持写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但通讯时灵时不灵,是软件本身的缺陷么,郁闷~

网友B:
查地址转换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