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8):
那位高手说一下欧姆龙编程中指令SET和SETR的使用方法,在资料上看到的都是英文不是很清楚,谢谢了

网友A:
呵呵;就是置位与复位指令;
程序中一旦SET接通,对应的触点除非RESET接通复位,否则一直是接通的,就算前面执行的条件撤消也一样;
比如:LD 0.00
       SET 10.00
    LD 0.01
   RESET  10.00

只要0.00接通一下,10.00就一直输出,只有0.01有信号时才停止;

网友A:
这2条与KEEP指令功能一样,只是SET RESET指令可以分开,允许中间有其它指令;

网友B(2014-02-19):
正在找这个指令的用法呢。。。很好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