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8):
我们车间有一台鼓风机是11KW的,是吸收自然风的,现在改装了一台15KW的,但以前用的线是4*4的,如果继续用这个线可以不?它是角接的,我们的这个鼓风机是24小时开的,哪位高手快快给指教一下吧,十分感谢

网友A:
只是变频器加大,电机不换的话是没问题的;

网友B:
建议换6*4的安全

网友C:
同意楼上的,4平方小了点

网友D:
最好用6*4的线,4*4的小了。

网友E:
11KW电机也就22A左右,如果是铜芯电缆,一般的护套线最好换6*4的

网友F:
15KW的电流是22.5A,用4方的长时间用不可靠

网友G:
我觉得如果是铜线,而且环境还行的话,4平方应该就够了

网友H:
实际测一下,一般风机的启动电流大一些,但运行起来电流不大,特别是楼主长期使用、不存在频繁启动的场合4平方的电缆差不多。

网友I:
其实线路不用换4平方足够

网友J(2009-06-15):
这是轻负载来的,不用换

网友K:
是否换线要看电流。
6×4的电缆是什么意思?6芯4mm2的电缆,不知道楼上的大侠们是不是说的4*6的电缆?
多芯电缆的表示方法应该是:

芯数×截面积

网友L:
如果是4平方的铜线,在带15KW的风机,不频繁启动的时候应该可以的,不过建议用6平方的安全。

网友M:
6平方的 4平方的用不了多久会发热

网友N:
进口的线可以,如果不是建议加粗

网友O(2009-07-17):
to lippower:
大佬,这个和进口和非进口有什么关系?
电缆流过的电流和电缆的截面积有关系,当然和线缆的材质也有关系,一个平方毫米的线大约5A的电流。根据这个计算就可以了。4*4如果表示4根4个平方的多股线的话,流过的电流基本上是80A都完全没有问题。而15KW的电机的额定输出电流也就30A。因此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L:
回复楼上
其实偶理解是4*4是4根4平方的电缆不错,但是是用到三相上三根,用到零线或者地线上一根,不是说的4根用到一相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