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8):
今天我接到一台VLT2800丹佛斯变频器,它显示是ERR14,请问各位大哥这是什么故障。不好意思喔我是第一次修理VLT2800丹佛斯变频器,希望能告诉我从那里动手喔

网友A:
ERR14:接地故障;

楼主:
明白,多谢啦

网友B(2018-10-11):
楼主我现在还遇到一个VLT2800的变频器报ERR.14你是怎么修好的啊!求指点一下啊!

网友C:
模块坏,要么上桥臂w相驱动光耦那里断线。

网友D(2019-01-14):
接触过几例 VLT5000 /22KW 报AL14故障的,经过排查是排线接触不良,从 电流传感器小板 到 CPU板 有2条排线(4×4=16个触点),只要其中1个或1个以上触点接触不良,就报AL14故障(电机或电缆接地)

网友E(2019-04-12):
修过一台ERR14和一台ERR16,这两台都是驱动部分有几个贴片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