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8):
哎,最近刚接触PLC,师傅让我模拟交通灯,我想了3天了,都没有弄出来。求求大哥帮忙 。  师傅要求   1。红灯亮30秒 ,2,红灯闪3次,3。黄灯30秒{绿灯不许闪3次},4,绿灯30秒,5,绿灯闪3次,6,黄灯亮30秒,紧接着就这样循环1到6的动作,周而复始,大哥们帮忙啊。小弟真的搞不出来了。

网友A:
最少也要说一下用什么系列的PLC,其实也是很简单的呀。

网友B:
用时间控制,闪的时候用计数器

网友C:
请搞清楚闪三次,每次闪多少秒??是半秒还是一秒?最高那次闪了之后,是立即变灯,还是灭一段时间才变灯。

网友C:
还要搞清楚,你启动和停止这个灯是用会自己弹起来的按钮,还是用旋钮。外部电路用多少伏的指示灯我就不说了,反正要有输入方面的设定。

网友D:
多看看PLC手册的实例吧
看lz师傅的要求, 像是日系PLC的(日系教科书比较多).

网友E:
呵呵;一般高校的教材上都有现成的例子,动脑好好想一下,不一样的要求更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F:
其实就是一个逻辑顺控,我这里就有现成的,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做的,如果只是模拟的话,楼上说的那些就动没有必要了,如果不紧紧是模拟一下,那就要分配好I/O点数.其实方法都是为思想服务的,要是有了思想没办法实现,那就说明你对PLC的变成过程还是不熟悉的!!!!

网友G:
是闪亮5秒。 不许任何指令,

网友G:
只是模拟交通灯,我还不是很熟悉电路。

网友G:
红灯先亮30秒后闪3次 每次5秒。闪完3次后红灯必须熄灭转黄灯,黄灯只亮30秒,不闪3次的,亮完30秒熄灭转绿灯。绿灯亮30秒。接着闪3次还是每次5秒。,闪完熄灭后转黄灯。黄灯只亮30秒,黄灯又重复红灯  ,就这样循环。 我怎么都搞不出来了啊。

网友H:
这个 把时序图能画出来 就好编程序了

没那么难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