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8):
如果直流+24V电源的+24V接到光电传感器的0V;+24V电源的0V接到光电传感器的+24V,会烧了传感器吗?

网友A:
看发光二极管的反向耐压有24V以上没有,一般都不会烧

网友B:
应该是不会烧的

网友C:
一半不会,传感器内都有24V以上耐压管

网友D:
没会烧掉的
但如果有好几个回路,接反了这个,会烧电源的

网友E:
不会烧坏,接反光电开关不会工作,关掉电源,反过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