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触摸屏PLC I/O画面 哪里不对帮看看那

楼主(2009-04-28):
我做的触摸屏PLC IO显示画面,IO点后的方框会根据输入或者输出改变颜色,同时文字也会变化,比如I0.6 无输入时显示风机停止 ,有输入时显示风机运转。各位大侠帮忙看看 ,哪里不对提提建议!谢过。刚来深圳不久 多多关照

网友A:
挺好啊,没啥不对的。

网友B:
不错,能完成功能其他的看个人的想法了。呵呵

网友C:
我做不了这么复杂的屏,主要是太懒,太复杂别人看着比设计者还要累。一般来讲,傻瓜机是最好的机。越简单越好。

网友D:
就从这一画面看还是比较好的,画面布局很好,很整齐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错,能完成功能其他的看个人的想法了。呵呵
是呀,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路,所以看法也就不一样了,我觉的楼主设计的不错。

网友F:
个人认为你I/0做的不是很理想。看起来很乱,熟悉的人看起来没什么,不熟悉的感觉不方便。
哪些是输入,哪些是输出,应该把输入和输出分开,那样看起来一目了燃。还有画面太拥挤,
可以分两个画面来做,一个输入,一个输出。

网友G:
看到过一些触摸屏上的程序;
所有PLC I/O点都做在上面,输出点还全部可以强制,这样方便出故障时查询;
当然程序相对就复杂了;

网友H:
还好,我觉得很直观的,什么东西在动作全都知道

网友I:
做的很好,不过这样做程序就很繁杂.

网友J:
哪里不对 你要把问题发上来啊
光看界面是不够的
只能评价界面好不好操作
布局是否符合
个人觉得 不错

网友K:
好像深圳的设备显示IO信号的比较多啊
建议输出有信号时,也用绿色表示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楼主:
谢谢各位!那个屏是10.4的屏,这个画面是完成PLC输入输出点状态显示,还有模拟量通道数据显示。个人觉得所有IO信息放在一起,检修和检查会很方便。如果放在两个画面就要翻来翻去。另外还有操作画面,针对操作人员的。这个画面的特点是:每个点的状态可以用文字显示同时根据信号变化文字,比如风机启动,风机停止;可以监控所有的模拟量通道数据,方便检查。因为有一次一个温度通道不正常,有没有带万用表,检修挺麻烦。现在的话看触摸屏就大概可以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