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8):
请问用于100KV高压、大功率整流电路的硅堆二极管,想知道其正向导通电压参数,是不是也是和普通二极管一样是0.6v呀!!手册好像都是讲讲主要参数,导通电压却不讲。如果是的化,是不是所有的硅性二极管都是0.6的导通电压呢?

网友A:
100KV的没用过,1000V的用过是一样的。

网友B:
100KV没用过,应该不会是0.6V,不会只一个PN结,电视机的显像管高压整流硒堆压降就挺高的。

网友C:
既然叫硅堆,就是由多个二极管芯组成的?每个PN结是0.6V!有N个就是0.6*N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既然叫硅堆,就是由多个二极管芯组成的?每个PN结是0.6V!有N个就是0.6*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