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8):
我是一个电工新手,想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排风扇电机不转,经测量电容没有问题,电机引出的三根线ABC用欧姆档测量不通,是电机哪里出现了问题,是不是线圈有问题了,能自己修好吗?如果能修好,应该怎样修理呢?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应该是线圈烧了,这样就只能重新绕线圈了。

网友B:
小电机如果单独维修没有什么价值,换新

网友A:
小排风扇有单独的电机卖的

楼主:
哦,原来真的是线圈烧了,看来还真的没法修了,感谢以上高手的提示

网友C:
三相排风扇电机不应该有电容啊
可能是线圈烧断了

网友D:
当然可以修了

网友E:
换个电机吧;

网友F:
买一个也不是很贵的,呵呵,国产的几百块,一样很好用

网友G:
把电机的外壳拆开碰碰运气,兴许只是线的焊接点断了。这样的事情也不是没发生过。

网友H:
换一个电机吧

网友I:
修一下和换个新的差不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