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8):
大家好!
通常大功率的变频器输出电缆不是一条,要多条小平方数的电缆并联使用. 但现在变频器的输出线越来越多地采用屏蔽电缆.我的问题是:
1, 屏蔽电缆是否可以并联使用?
2, 会不会导致涡流发热?
3, 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网友A:
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我没有试过

楼主:
额定电流360A的变频器应怎样选择电缆(变频器用屏蔽电缆)?

网友B:
屏蔽电缆在我印象中是传输信号常用的,你这个说的输出难道是信号输出?不是指电力输出??

楼主:
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铜丝缠绕铜带绕包屏蔽变频
器用主电电缆
2) 特殊的屏蔽性能(屏蔽抑制系数S<0.05),对邻近敷设的控制电缆、通信电缆、计算机电缆可不考虑其电磁耦合作用所产生的影响。

以上是某厂家的描述.

有专用于变频器的电缆,是屏蔽的. 厂商大多参照国标或其他厂家规格做的,对技术问题的咨询的答复都不太专业,难以得到明确答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家好!
通常大功率的变频器输出电缆不是一条,要多条小平方数的电缆并联使用. 但现在变频器的输出线越来越多地采用屏蔽电缆.我的问题是:
1, 屏蔽电缆是否可以并联使用?
2, 会不会导致涡流发热?
3, 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屏蔽电缆可以使用;
会导致涡流,但是只要保证屏蔽层的良好接地,不会发热;
没有什么特殊注意的,只是要保证电缆截面的载流量满足电流要求,不要因电流过大是电缆发热导致电缆的绝缘老化加速。

网友D:
是啊,我们333KW的变频器也没有买专用的电缆啊.只要电流够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家好!
 通常大功率的变频器输出电缆不是一条,要多条小平方数的电缆并联使用. 但现在变频器的输出线越来越多地采用屏蔽电缆.我的问题是:
 1, 屏蔽电缆是否可以并联使用?
 2, 会不会导致涡流发热?
 3, 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屏蔽电缆可以使用;
会导致涡流,但是只要保证屏蔽层的良好接地,不会发热;
没有什么特殊注意的,只是要保证电缆截面的载流量满足电流要求,不要因电流过大是电缆发热导致电缆的绝缘老化加速。

谢K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家好!
 通常大功率的变频器输出电缆不是一条,要多条小平方数的电缆并联使用. 但现在变频器的输出线越来越多地采用屏蔽电缆.我的问题是:
 1, 屏蔽电缆是否可以并联使用?
 2, 会不会导致涡流发热?
 3, 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屏蔽电缆可以使用;
会导致涡流,但是只要保证屏蔽层的良好接地,不会发热;
没有什么特殊注意的,只是要保证电缆截面的载流量满足电流要求,不要因电流过大是电缆发热导致电缆的绝缘老化加速。

记得在施工的时候,如果电缆用的是单芯线并且要穿金属管的话,同一个负载的线必须穿同一根管。决不允许分开穿。像楼主说的情况,如果并联的多根电缆中,每一根的电缆能保持电流平衡,我想是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