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问题

楼主(2009-04-28):
plc型号CPM2A 上传到PC后不知道怎么这样 请高手指点 本人电话13584316225

网友A:
感觉是有部分丢程序的

网友B:
传多几次看看,是不是都一样?你的线插紧了没有?

网友C:
程序部分有丢失了;

楼主:
前300步是好的后面就这样了 我发现只要有KEEP HR 等的指令都读不出 我已经读了很多边了,请指教。

网友D:
应该是中间丢了有些程序,不然不会这样的,这是编译都没有通过呀

网友C:
????代替这一步丢失;
程序有丢失的部分了;

网友E:
是这样的:OMRON软件如果只在梯形图界面编辑程序,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如果是在指令表状态编辑可能会好一些。但是经常会遇到明明写进去了,但程序上就是没有并且出错丢失一大片。不过最好是在指令表里面编辑好一些。
就好象是编辑了梯形图,而这个状态写不进指令表。所以产生错误。我想应该是软件的问题。其它品牌的没有发现。就OMRON有这毛病。

网友F:
欧姆龙的没用过,但也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毛病

楼主:
当时写程序时是用手持编程器写的,我下载到PC时是按照LAD下载的。
我想问题是不是出在这

网友G:
干扰造成程序被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