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补偿

楼主(2009-04-28):
低压电容补偿,功率因数要达到1.0上下才最省电?

网友A:
呵呵
正好达到1可不好办
电力局可都有要求的

网友B:
我们这边达到0.95以上,电力局就会返还部分电费

网友C:
一般都是根据电业局的规定,多了少了都不行,我们这里是1以上

网友D:
不知道多少合适,但我们这里在0.9以上就奖励了

网友E:
一般0.95以上就可以了,要补到1.0需要庞大的电容器,不划算

网友F:
0.90以上,一般315KVA的变压器用14--18个并联电容器就够了(19。2A的)

网友G:
我这要达到0.96以上才行。

网友H:
不可能到1的

网友I:
不会省电的只是改变功率因数扩大容量,

网友J:
不是省电的问题,不达标供电局会因为你的线损增加罚款的

网友K:
受教了,谢谢了!

网友L:
我公司基本都在0999左右徘徊

网友M:
我们这边是160KVA以下的变压器要0.8以上,160KVA以上的要0.9以上。把投/切按纽调大点比较好,我的最大只到0.99.

网友N(2009-05-31):
电容器补偿无功一般都采用欠补偿,因为功率因素到1会引起系统谐振.就地补偿后线路电流减少,对降低线损有好处,但电容器也要消耗有功功率的.

网友O:
我们这里达到95%以上,供电局还有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