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PIN通讯端口定义

楼主(2009-04-28):
请问各位高手小型pro face有个9PIN端口,其各PIN的定义是什么样的,想做一条与PC通讯线。

网友A:
呵呵;
是TOOLS口吧?
那个是8PIN;

网友B:
去查一下硬件说明书,那里应该有的

网友A:
硬件手册上只是对与PLC接口的及打印机接口有定义;
这个TOOLS口需要芯片转换到RS232后才能与电脑通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小型pro face有个9PIN端口,其各PIN的定义是什么样的,想做一条与PC通讯线。
想自己动手,很好啊,鼓励一下,上图。

网友A:
与这个应当是一样的,只是TOOLS口针脚的编号方法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