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8):
我想用数字千分表测轴的直径跳动,但是轴上检测部位有键槽,串口读取检测值后,怎样用程序算出正确的跳动值。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串口读取检测值?你用的是通讯方式?

网友B:
呵呵;把问题描述清楚了;
数据是如何给PLC的?

网友C:
首先你应该知道怎么样获得数值,获得的数值的类型,其次你应该知道通过什么样的通信方式将得到的数值传输给PLC,再者,你应该知道传给PLC的数据是什么样的数据,是否再给PLC传输数据前要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处理,最后如果要处理是通过什么样的运算公式进行换算的.当你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我相信你也知道该怎么做了,如果你不能理解我说的是什么意思,那么我再说更多也是没有用的!!!!!嘿嘿............

网友D:
可以设置比较值啊,大于多少的值就忽略掉
这好像与什么通讯方式没有关系吧

网友B:
呵呵;

楼主发了贴就闪人;
FX1S不能通讯还能用什么?
除了FX1N-2AD-BD通讯板可以输入模拟量外,只能用通讯;